华硕K42JR自动上电重启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7-13):
一台同行华硕K42JR笔记本、拿过来测试上电、发现自动开机上电到0.7然后又重启。一直循环、好吧、不要怂拆开就是干、拆机后发现、桥被干过、EC也换过、其他一些地方也全是焊油、好吧、大热天的就是要这种感觉、透心凉心飞扬、(做维修。心态要好哈)进入正题、可以上电到0.7那么应该是缺电压保护了、这机子全板电压出来电流是1A的样子、在上电的时候戳全板电感、发现CPU电压没出来、查供电IC条件、发现2脚开启没电压

追其来源、发现来自EC76脚、

打对地值、正常、那么就只好换个EC了、换好后、果然可以开机了、哈哈、装机、正心里以为捡到死鱼的时候、放上C壳再点居然又是重启上电到0.7、开着开着然后不触发了、心态心态!!!拆机测量发现EC发出PWRBTN而桥没发SLP-S3、换个桥上去、可以触发了、不过回到解放前、还是重启、CPU_VRON还是OV、软的不行、来硬的、跑图纸的时候发现

主板上这个节点是没连上的、直一坨锡上去、哈哈、电流可以上到1.5了、然后不动了、纳尼!最后换了个CPU好了、久违的华硕LOGO出来了、你以为就这样好了?
开机是正常了、可是关机就不行了、关机后电流卡在1.0不动、心态!成也CPU_VRON败也它、由于跟3V线性电压直连、关机这个也有3.3V、拉不低了、一开始走弯路了、以为加电阻就可以了、没考虑到EC、所以行不通(好像EC这个脚也废了)

没办法、只好自己给它做个开关了、找到一个N沟道小MOS管或三极管、D极接3V线性、S接cpu-vron、G极接SLP-S3、一个简单的开关就做好了、哈哈、上电测试、可以开关机了、而且关机变成秒关了发帖不易、请各位加分鼓励下!

网友A:
看到桥都鼓包了 都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桥都鼓包了 都可以呀

这都被你看到了、这个桥被干过很多次了、有点鼓包了、

网友:
改的小电路不错。桥BGA温度高了

网友:
可以可以,都会加电路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问题很多,楼主硬件够硬

网友:
顶,心态很重要

网友:
真的很棒呀,  K42JR这个机子的问题真是多

网友:
PCH 都爆掉了。。还能用? 鼓包老火了

网友:
牛B的技术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心态很好,一般人做不到。

网友:
哇塞楼主修这机器就累啊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很好 很棒

网友:
遇到过少CPU供电

网友:
思路一定要明确,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真的是牛

网友:
最好把南桥换一个,鼓包的不是很稳定

网友:
太精占维修技术了,牛X.

网友:
我徒弟
a一些再高难度的请找我

网友:
这都是修几手的本了,桥都成这样了

网友:
这现象好像是PCB板层漏电引起的吧,华硕本常见的

网友:
测量电压不对,把所有元件拆了,测对地还是不内阻,这证明板层漏电。

网友:
漏电只有断线飞线,强拉高电压会影响到别的线路不正常。

网友:
不知楼主这么直接连过能用多久?

网友:
修华硕还解释的都是大神,加分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刚开始换EC的时候能开机,说明有VR_On开启CPU电压,怎么到后面 节点没有连。表示不明白,偶是小小白了

网友:
是啊,桥都鼓包了都没问题?

网友:
牛逼牛逼,这都可以

网友:
哎 和我那台一模一样 都是VR ON没有 我的是进水断线 依稀记得是把76脚把一个电阻飞线解决的问题 当时我测量76脚电压的时候发现居然亮机了 然后加焊EC 不稳定 直接飞线就稳定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真明确 学习学习

网友:
牛逼技术,改变方案修板

网友:
这兄弟厉害啊,水平不一般

网友:
关机变秒关,但楼主你考虑到系统的感受了么
醉生梦死头一回
也不算秒关、就是比平常快点、也会等系统自己关机的、不是像强制断电的
详情

网友:
关机秒关,会对硬盘有影响吧
醉生梦死头一回
也不算秒关、就是比平常快点、也会等系统自己关机的、不是像强制断电的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