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V 2.0

楼主(2016-07-13):
如题,昂达H61V 2.0,开机不显示,没有PCI插槽,没有PCI-E的检测卡,就没有插检测卡,拆下主板测供电,时钟,复位,全是正常的,客户说有几个月没用了,摔了一下。。搜一下帖子,大部分H61的都是BIOS问题,刷了一个BIOS,还是无显示,开始怀疑是不是桥的问题,为了避免又下了一个BIOS,还是无显示,接上喇叭,报警3长2短,大多说是内存问题,换了内存还是一样,测内存条件全是齐的,纠结。。。再下一个BIOS,报警4声,看帖子,有说是刷BIOS好的,有说是主板工作条件达不到的,有CPU坏的,症状一样,解决的问题不一。。没有CPU换,放了半天。。无意中把COMS跳线23脚短接之后,开机嘟的一声亮了,电池取下放电放不了??搞不懂。。来个大神解释一下。
在此,感谢迅维提供的这个平台。

网友A:
会不会原来就是 跳帽错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B:
CMOS电池拿掉,不短接跳线帽是不能清除的

网友C:
这个放电不行的吗我晕会不会是客人自己搞的

网友D:
按理说  短接2 3 脚跟拿掉电池是一个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原来就是 跳帽错了

原来没错,我理解的是扣了电池,是不是没拔跳线帽,没完全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理说  短接2 3 脚跟拿掉电池是一个道理啊

是啊,而且BIOS也刷过,所以求一个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放电不行的吗我晕会不会是客人自己搞的

不会是客人自己搞的,客人完全不懂电脑,而且电脑里面灰尘很多,没动过的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电池拿掉,不短接跳线帽是不能清除的

谢谢,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有跳线帽的,要短接跳线才能清除;没有跳线帽的,直接扣电池就能清除

网友E:
买个PCIE诊断卡吧,这样好知道详细故障,维修省不了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买个PCIE诊断卡吧,这样好知道详细故障,维修省不了钱

PCIE诊断卡现在存在兼容性问题,不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PCIE诊断卡吧,这样好知道详细故障,维修省不了钱

想买,但是感觉作用不是特别大,对于我来说有点用,对于那些高手来说应该用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诊断卡现在存在兼容性问题,不是万能的

看你发的帖子和等级,不用说都是高手

网友:
谢谢,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有跳线帽的,要短接跳线才能清除;没有跳线帽的,直接扣电池就能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