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0 屏幕字体上下跳动

楼主(2016-07-13):
看图

屏幕上下跳动 原来不上电,加焊hm55后能亮了,然后就是屏幕上下跳动,几秒钟后自动断电,有高手碰到过吗?

网友:
外接试下 做下显卡显存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很好 很棒

lvjingang -4 无意义回付,请珍惜论坛账号

网友:
看着很像显卡坏的

网友:
先换屏 在考虑显卡

网友:
多数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到你外接也是上下跳动加焊显卡换内存换CPU

网友:
有可能像显卡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会不会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会不会一样故障。

内接外接都有闪

网友:
内外都闪 久是显卡的问题了哦

网友:
疑难杂症,估计是显卡吧

网友:
外接试一下  然后在慢慢分析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些,。。。

网友:
加焊没有处理好吧!或者受到影响了吧………………

网友:
重新做下桥吧  屏的问题不大  最好 先替换下屏 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
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