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venus平板开机屏幕出现2个企鹅 不进安卓系统

楼主(2016-07-13):
D:\vunes

网友:
D:\vunesIMG_20160713_143740

网友:
怎么上传图片啊

网友:
这平板型号也被磨没了,  品牌就看到这个  venus     开机屏幕左上角出现2个企鹅图标    然后卡在android画面这里15-20秒后关机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东西 只能研究一下恢复出厂设置了   不行的话  就放弃吧  没啥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