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绿灯不亮

楼主(2016-07-13):
此机器之前是SMC问题   购买了一个料板现在绿灯又不亮了 820-3330-B版号  待机3.3V有了   电池能开机   显示不充电状态  求解

网友A:
再换一个 SMC  没有识别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一个 SMC  没有识别电源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   有时绿灯亮起  有时不亮

网友B:
是不是电源芯片那边的问题,电源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源芯片那边的问题,电源能开机吗

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C: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学习什么了

网友:
找图纸按部就班的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