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2G 开机0.22EC给人换过不知道是不是带程序的

楼主(2016-07-13):
Acer E1-572G  开机0.22EC给人换过不知道是不是带程序的 请问用SOFI AP8-A的编程器可以写到吗

网友:
ec芯片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一般都是809F 你的ec是型号

网友:
我记得是KB9012

网友:
带程序的  809可以读写

网友:
9012 都有程序的

网友:
可以买剪板牙

网友:
应该这机器的ec不带程序 如果是带程序的话换一个不带程序的会不开机

网友:
KB9012QF带程序吗

网友:
看EC型号,

网友:
带程序的

网友:
带程序的,基地淘宝店有卖转接座子小板,你也可以自己飞线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