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f112 总是返修求助

楼主(2016-07-13):
刷bios好了,用几天就返修,还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刷BIOS

网友:
南桥试试,存储器就在南桥。

网友:
还有就是BIOS的芯片换过了吗

网友:
我也遇见了,第一次不显示,拆机动屏线显示了,换了屏线好了,用了几天又不现实了,刷bios好了,用几天又坏了,再拿过来换了cpu供电控制芯片好了一会花屏,焊了显卡还是,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
换个芯片再刷试一下

网友:
先查下返修后的主板大概故障 若刷BIOS可以再次正常 可以考虑换个ROM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