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板号为 nm-a381

楼主(2016-07-13):
第一次,可以开机,第二次,开机不显示 ,3v供电ic为 ri4td ,开机显示时,电压正常,不显示时为 3v降到2.5v,谁能有这个芯片资料

网友:
直接插电源可以显示,3v正常,开关关机后 ,再开机后3v变低,其他电压都正常,线性3v也正常,芯片换过,周围电容电阻,和旁边5v对调过

网友:
直接换个芯片试试吧 这种机器没有图纸

网友:
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吗?现在我这个没有3V芯片发烫,不知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