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C52制作遥控三档电风扇

楼主(2016-07-13):
学习51单片机,试用89C52和ULN2803控制继电器,再实现电网扇的遥控,电路筒单,元件少,容易制作,如何用89C2051单片机,更加小巧!电路图如下
在遥控时,每按一次按健,有“嘀”的一声响,程序如下

硬件我用万能板搭建,完成能正常正作,图示如下

程序在附件,有兴趣的下载来玩玩!

网友:
只要你知道电视机遥控的健码,你就可以改程序里的代码,用你想用的按健随心所欲地遥控了,我用1、2、3、4、来分别控制K1、K2、K3!4为清零,停机;我的遥控器上的1、2、3、4对应的代码数据分别为0x0c,0x18,0x5e,0x08.你高兴,就把上面这一组改成你遥控器上的代码,就OK了!呵呵。

网友:
原文电路图!

网友:
这是用AT89C2051电路图,只要在程序里改这一行;
sbit BEEP = P3^6; //蜂鸣器控制端口P36用AT89C2051要改为P37脚为;
sbit BEEP = P3^7;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话说了,牛b

网友:
太牛逼啦 ,学不进去啊

网友:
只要你知道电视机遥控的健码,你就可以改程序里的代码,用你想用的按健随心所欲地遥控了,我用1、2、3、4、来分别控制K1、K2、K3!4为清零,停机;我的遥控器上的1、2、3、4对应的代码数据分别为0x0c,0x18,0x5e,0x08.你高兴,就把上面这一组改成你遥控器上的代码,就OK了!呵呵

网友:
用有线电视机顶合的遥控器,1代码为09,2代码为1D,3代码为1F,4代码为0D,5代码为19,6代码为1B,7代码为11,8代码为15,9代码为17,把上面data=0x**,就是*号中的两位代码换上上面的数字所对应的代码,从上到下是控制K1,K2,K3,K4四档,前三档为风扇转速,K4为风扇停。这样,就能用机顶合遥控器来控制了。

网友:
把电路板装到风扇里,看图;

刚好装进电扇的底座里,呵呵,装好挂好,
在4米外都能很灵敏的遥控!

网友:
不错的创意,我有空也试一下 加分

网友:
由于用得很顺手,拍个视频上来看看实物!

开始了!

换个快档

按5健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