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24一体机不开机

楼主(2016-07-13):
苹果A1224一体机不开机,拆机测电源板电压12v有也稳定,5v电压也只有4.2,而且还左右上下跳动,再测主板上供电有一部分有12v,有的又没有,CMOS电池电压3.0v正常,主板BIOS芯片供电只有2.3v,这是不是不正常?本人刚刚接触维修苹果一体机,没有什么经验,求教各位帮忙指点一二 了,顺便附上此机主板图

网友A:
这种板先量一下io那边的供电,是否正常,他和别的主板设计不一样。

网友:
这个 老板子了  一般是CPU电压问题多

网友:
是一个12v供电吗

网友:
没修过一体机

网友:
加旱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搞3 5v啊墨迹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搞3 5v啊墨迹什么啊

怎么搞呢?
能说详细些吗?

网友:
接下来是3V 5V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先量一下io那边的供电,是否正常,他和别的主板设计不一样。

恩,老机子了,谢谢了,我再抽空看看

网友:
那就修5V啊

网友:
一体机是麻烦

网友:
v5v只有4.2还来回跳变肯定不对吧

网友:
这机器貌似有通病吧

网友:
先修供电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2016-08-13):
哈哈 我的一台本来触发的。不小心打火一下,就不触发了 还在研究中

网友:
这个只有按照时序去修

网友:
谁碰到过的,发表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