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5不跑码

楼主(2016-07-13):
一台精英G31T-M5不跑码,看网卡已经被拆了,查各大电压发现Q53和MF5这两个管子S级只输出了0.7V,这两个是什么供电啊?

网友A:
把南桥换了!基本就好了

网友B:
0.7肯定不正常。有点像桥的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南桥换了!基本就好了

南桥电压偏低   不一定是桥拉低了

网友:
主板修好了,431稳压二极管损坏,导致2.5VREF偏低只有1.1V,所以只分压输出0.5V给GS358比较器的3脚正向输入端,导致南桥供电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0.7肯定不正常。有点像桥的1.5V

找了个图纸 的确是1.5V

网友C:
修好了就好  是找的一模一样的图吗   有图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就好  是找的一模一样的图吗   有图还是不难修的

找别人要了张一样的图纸 嘿嘿

网友:
直接弄南桥

网友:
点都犹豫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别人要了张一样的图纸 嘿嘿

台板能找到一样的图纸  也是难得啦   运气真不错

网友:
现在板子还在?

网友:
这个桥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