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ASUS x55vd REV 2.1

楼主(2016-07-13):
         如题,接一台ASUS 的机器,版号X55VD  REV:2.1不触发。插上电源待机0.00,开机电流跳到0.01不动。
EC到桥的PWRBTN信号能抬高,但桥无S3,S5信号发出。判断桥坏。淘宝定一个SLJ8E回来,装上去还是一样。
实在没发,只好在定一个SLJ8E回来,装上去终于OK,于是装机。等装完机在开又不触发。
       搞了半天也没搞定,放在那里,今天上班准备接着搞,居然能开机了。但大约3分钟后掉电,在开又不触发了。
对着点位发现一下几个信号都偏低,如下图

难道新换的桥又是坏的。最近买SLJ8E都买到好几次坏了。想问下大家在那家买的IC。我一直是在本本芯片张那里拿的或,
以前很少有坏的。但今年 连显卡带桥已经买到7个坏的IC了。真是郁闷。现在修机本来价格就不高,还老是买到坏的
这还怎么搞呢

网友:
这个小苏已经在论坛被哪个帖子说过

网友:
呵呵    有可能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假货比较多 新的也可能出问题啊

网友:
先查下 RTC电流 电压 异常原因

网友A:
同一内容为何发了3次 其他已经删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一内容为何发了3次 其他已经删除

今天下午网站好像有问题,点了提交没得反应,我还以为没发上来呢

网友:
待机不正常,先整RTC

网友C:
开关ec到桥有跳变  桥不工作也不一定是桥坏了  桥的触发条件还是要查的

网友D:
COMS电池你看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下午网站好像有问题,点了提交没得反应,我还以为没发上来呢

可能那会网站维护 延迟

别的已经删除 保留了加分多的这个

网友:
这个换桥应该要合成BIOS吧

网友:
在换个桥试试 换完刷blos

网友E:
你看下是不是南桥晶振那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是不是南桥晶振那边的问题

晶震是好的,32.768已经起震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图片上那几个电信号电压都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MS电池你看没看?

看了,不管电池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关ec到桥有跳变  桥不工作也不一定是桥坏了  桥的触发条件还是要查的

现在就是图片上RTC那几个信号的电压都偏低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的锅

网友:
断开rtc电路与桥的链接线  看看是不是桥把rtc电路拉低的 打打阻值

网友:
有人知道相片4在哪里买比较好吗 小苏的芯片我也觉得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图片上RTC那几个信号的电压都偏低
电压偏低没事 阻值正常就好搞 将前面电阻调小点 到正常为止

网友:
你这个确实是桥的问题吗。一般情况他不会坏几个桥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可能又是排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