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板号:la-6755p rev:1.0

楼主(2016-07-13):
故障现象:可以正常开机,用一会掉电。掉电后有时可以再开机,有时就开机不显,开机不显的时候,电流跑0.1左右。需断开电源,等一会才可开机。
故障分析:拆开机器,无线网卡和声卡的位置有腐蚀,清理后发现,q108的d极连的100k电阻与+5valw断线。飞线好后,开机测试还是一样。检测中发现q106的g极susp信号没有,而susp信号由q114的c极产生,测c极3.3v电压正常,再测q106的g极与q114的c极断线,补线后,开机测试,故障解决。

图纸不传了,论坛有。

网友:
可以附上截图 便于分析

网友:
有些腐蚀断线比较隐秘 要刮开表面才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