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7-13):
GA-H61M-DS2  不触发维修
1、习惯性的测量各主供电的对地值,正常
2、待机3.3V正常
3、排针一脚高电平3.3V正常
4、短接排针,IO发给桥有高低电平变化
5、桥没有发 出 -SLP_S3 高电平给IO
6、难道桥坏了,先测桥的待机条件,RTC电路都正常。
7、测到RSMRST时,发现只有0.5V,所连接的MOS管G极为0V
8、导致原因:上拉供电问题、电阻问题还有被拉低。
9、拆掉此处的MOS管,RSMRST变为3.3V,判断为MOS管漏电。
10、触发顺利显示

网友:
谢谢分享!!!!!!

lvjingang -4 严谨呢灌水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就是快,一般要先查下条件在考虑换桥,如果桥有问题就没有换的必要了

网友:
嗯 维修得不错

网友:
说起来容易,修起来也是很麻烦的

网友:
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按步骤先查桥的待机条件后再搞桥。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把我早上也搞到过一张也是这个管子坏了

网友:
英特尔的PCH  没那么容易坏   一般都是条件的问题  有图纸 不触发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
这个时序不错,很适合小白

网友: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啊,刚学修板不久,INTEL的触发时序老记不了,可能是维修量太少的缘固

网友:
上次修到一块是IO虚汗了

网友:
其实说的简单,修起来就没那么块了,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谢谢 不过我也会

网友:
菜鸟学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