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465暗屏 PPVOUT_SW_LCDBKLT 无电压

楼主(2016-07-13):
进水 A1465暗屏 PPVOUT_SW_LCDBKLT 无电压 一点电压都没有 D9701 两边也都是没有电压 L9701 两边也没有电压  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苹果进水 暗屏的很多  重点查下升压芯片的工作条件
有图纸先看下 D9701的电压来源    供电问题还不算难修

网友:
苹果的机器  如果屏线接口那一块进水的话 基本上都是断线.

网友:
L9701没电压,是前面的保险断了吧!你好好测

网友:
保险短了!!

网友:
前面保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