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AD199复印提示C2558

楼主(2016-07-13):
陌生客户打电话说打印机卡纸,问清型号后知道是震旦复印机,让上门看下,说完就去了,开机机器自检正常,按启动建开始复印,复印看是也正常,就在纸快出来完时,(纸是横着出来的,一半已出来,一般还在机器里,基本上定影过完了,)不动了,机器显示屏上提示错吴,然后显示C2558,这是啥问题,出纸口那也没啥,传感器看是正常,然后百度,答案是浓度过高,什么的,按这方法调了调,不行,还是一样,纸快出来就卡那了,官方客服也下班了,等明天回话了,
现在的复印机毛病就是多,有一点不和胃口就成死猪了!
那位神仙遇到过这毛病,有没有简单快捷解决办法,告知下,!!!

网友:
百度上不是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应该是载体问题    可以加铁粉  一定要原装的   不然会扩大问题

网友:
C2558 TCR 传感器检测到碳粉浓
度异常高
由碳粉补充量控制机构确定的显影单元碳粉
覆盖率经过预定的连续数次检测后得出的数
值等于或高于预定值.

网友:
震旦AD199/219/239维修呼叫C2558

现象:

机器跳C2558 碳粉浓度过浓故障代码

原因及解决方案:

1、 显影仓内载体耗尽,更换载体并重做初始化 进入维修模式,通过方向键选中“FUNCTION”并点击“OK”键进入。 取出粉瓶,通过方向键选中“TCR AUTO ADJUST”并点击“OK”键开始初始化。
维修模式tcr
初始化完毕,屏幕如下右图显示,并给出显影仓内当前的碳粉浓度。(正常在 145 左右) 初始化过程将近 5 分钟左右,请耐心等待。
维修模式如何调整碳粉浓度

2、 TCR 传感器连线未接上,接上后重启测试
复印机鼓连接线
3、 浓度确实过高,取出粉瓶,拉黑板降低浓度

1.进入维修模式(效用 — 停止 — 0 — 0 — 停止 — 0 — 1),
通过方向键选中“DISPLAY”并点击“OK”键进入。
通过方向键选中“TCR GAIN”并点击“OK”键进入。
查看当前机器 TCR 值。
复印机碳粉浓度查询

2.通过方向键选中“ADJUST”并点击“OK”键进入。
通过方向键选中“TCR GAIN”并点击“OK”键进入。
(按 3 次上键) 通过方向键,选择比当前 TCR 值略高的数值,并点击“OK”键确认。
复印机碳粉浓度调整

3.关闭电源并耐心等待 10 秒,重新开启复印机。若仍跳代码,按以上步骤继续调高 TCR GAIN 的数值,直至复印机正常开启。 放入适量纸张(建议使用再生纸),取出碳粉瓶,打开稿 台盖板,连续复印10张全黑件。

4 再次查看设备当前 TCR 值,并调底 ADJUST 中的 TCR GAIN 值,继续如上动作,直至 设备 当前 TCR 值回到 145 左右,并且不跳代码。

这个代码是复印机最常见的,希望大家仔细的研究

网友A:
震旦AD199/219/239维修呼叫C2558

现象:

机器跳C2558 碳粉浓度过浓故障代码

原因及解决方案:

1、 显影仓内载体耗尽,更换载体并重做初始化 进入维修模式,通过方向键选中“FUNCTION”并点击“OK”键进入。 取出粉瓶,通过方向键选中“TCR AUTO ADJUST”并点击“OK”键开始初始化。

初始化完毕,屏幕如下右图显示,并给出显影仓内当前的碳粉浓度。(正常在 145 左右) 初始化过程将近 5 分钟左右,请耐心等待。

2、 TCR 传感器连线未接上,接上后重启测试

3、 浓度确实过高,取出粉瓶,拉黑板降低浓度

1.进入维修模式(效用 — 停止 — 0 — 0 — 停止 — 0 — 1),

通过方向键选中“DISPLAY”并点击“OK”键进入。

通过方向键选中“TCR GAIN”并点击“OK”键进入。

查看当前机器 TCR 值。

2.通过方向键选中“ADJUST”并点击“OK”键进入。

通过方向键选中“TCR GAIN”并点击“OK”键进入。

(按 3 次上键) 通过方向键,选择比当前 TCR 值略高的数值,并点击“OK”键确认。

3.关闭电源并耐心等待 10 秒,重新开启复印机。若仍跳代码,按以上步骤继续调高 TCR GAIN 的数值,直至复印机正常开启。 放入适量纸张(建议使用再生纸),取出碳粉瓶,打开稿 台盖板,连续复印10张全黑件。

4 再次查看设备当前 TCR 值,并调底 ADJUST 中的 TCR GAIN 值,继续如上动作,直至 设备 当前 TCR 值回到 145 左右,并且不跳代码。

这个代码是复印机最常见的,希望大家仔细的研究,如果在维修过程中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网友:
震旦官网有维修手册,自己下载看下吧

网友:
直接上官网,。,。,。,。

网友:
是不是搓纸轮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旦AD199/219/239维修呼叫C2558
现象:
机器跳C2558 碳粉浓度过浓故障代码

这个代码他开机不跳,复印后纸张快出来完时就跳出来了,并且跳出后按什么键都不管用,只能关机,再开机

网友:
楼上有几家说得都很好,最重要的还是去官网看下,估计有更简单的方法可!!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下粉续电器粘住了弄一下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其实手机都一样,就看系统好不好

网友:
可能是传感器坏了,检测到纸已经出来了,但是纸还没出来,

网友:
换载体,或印黑板降低浓度。。

网友:
谢谢,再坐各位指点,这个机器换载体好了,就是载体少了

网友:
用的时间长了载体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