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7-13):
故障现象:不开机,接可调电源电流正常上电,待机电流偏大,CPU附近巨烫.

拆掉cpu屏蔽罩后,发现cpu右上角巨烫。查图纸发现是背光芯片。

根据以前的经验,这种高电压的芯片都容易损坏,于是直接拆掉。由于收工不好,掉电了,飞线

反反复复安装了好几次都不行,故障依旧,于是用松香法。找到元凶了,

原来从右向左数,第4个电容坏了,还把我手烫了。
于是直接拆掉,补件。安装好新的芯片,电感被我撬坏了,买了一个安装上去,成功修复。

之前被我搞掉点了,以为修不好了,给同行搞,他还不给我修,算了自己总算是修好了。看来什么都得靠自己!

网友:
喜欢的加点分吧,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苹果搞掉点了  确实是麻烦   能修好  楼主的技术又得到提升了

网友:
呵呵短路修发和笔记本一样 只要手工行就没问题

网友:
慢慢搞 吧   技术都是自己练的人

网友:
我就想问楼主那个升压电感怎么搞下来的,,我死活吹不下来!!

网友:
电路很简单,手工是前提。

网友:
自己能动手才是真的牛B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 请问什么是松香法

网友:
修手机首先得要会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