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333可以用ISL6333A代换

楼主(2016-07-13):
技嘉GA-H55M-S2CPU供电短路 换号了MOS换发现没有CPU供电
之前量了一下MIS G极阻值偏低 极有可能芯片也烧了
找了一下没有一下没有ISL6333A的   只有ISL6333
抱着试试的心态 谁知换上去就出CPU供电了
所以说ISL6333A可以用SIL6333代换
比较忙不上图了!

网友:
两个芯片应该差不多

网友:
这样换  会不会出别的问题啊、脚位可能一样、但是内部结构会不会有问题哦

网友:
这两个应当功能上没有差别,,,

网友A:
哦哦 楼主换了正常使用吗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B:
我上次换过这个真的可以换的

网友C:
这样的话最好是 多烤烤机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 楼主换了正常使用吗

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换过这个真的可以换的

看了下引脚定义一样就上了  谁知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最好是 多烤烤机为好

直接给回客户了!!!!  有问题再拿回来吧!

网友:
多一个A   又没有区别,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