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18.5液晶屏拖影维修

楼主(2016-07-13):
大早客户拿来一套电脑,说鼠标有影子..

上电开机测试 ,鼠标还真有影子,而且显示器反应很慢,以前还真没遇见过这种故障,有点蒙蔽的感觉,

换上自己的显示器,一切正常,显示器挂了,叫客户留了个电话,检查出什么问题给电话他

拆机,看看是什么问题!!

虽说咱不会芯片级维修,可替换法咱也是会的嘛

拆开又蒙圈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有显示,电源板肯定是没问题的,驱动板的问题?

驱动板坏要么黑屏要么抖屏花屏之类的,这个拖影响应慢是什么鬼?

网上查了下资料这种故障都是屏坏了,瞬间想放弃直接打电话告诉客户这个屏坏没得修,叫他在我店里买一台还好过.

想到拆都拆了,又花费这么多时间就这么放弃?

报着试一试的心太态,能修就修,修不好再说,于是电话给客户说明这个显示器的故障以及维修的风险,必竟是修屏嘛,说得夸张点,就跟主板吹桥一样,吹不好就报废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下面进入正题:

结合前辈的经验,来个总结补充吧,给新手少走一点弯路

1. 故障现像: 开机白屏几秒后出现淡白图像,图像响应慢,鼠标严重拖影

2.量屏板VGH点电压有没有27V, 我量到是27V

3.拆掉屏边框(胆大心细,慢慢拆,别把屏弄坏了),量屏侧从上向下 第一个TAB(玻璃基板)的第五个点(从上向下) 有没有27V电压,我量到是0V

4.从VGH飞线过去,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哈哈,开始我想用网线的,太粗了,后面用台式机开关的线,抽了一根很细的铜丝,焊的时候千万注意别焊短路了,  做好防短路就行,

前面没拍,这是焊好的图:

网友:
占楼,LZ技术牛,这种故障也能修好

网友:
逻辑板问题少修。

网友: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帖子了,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最好在用绝缘胶带把连接线固定一下

网友:
怎么不用飞线用的漆包线,这样可以绝缘。

网友:
这也算是起死回生了吧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知道玻璃基板是需要27v供电

网友:
这个貌似是通病吧。VGH断线,到侧面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