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UNDAI 现代E228H 显示器故障描述:指示灯亮,白屏。

楼主(2016-07-13):
判断问题:屏线松动 或 驱动板没有供电 ,驱动板坏 及 内屏损坏

具体检修流程:

1.  检查屏内 屏线导致的白屏情况。  打开前盖(没有后螺丝)找到屏线。

2.取下屏线,用橡皮把两头擦擦。必要时候可以换跟测试。这里观看没有明显问题,所以只做擦擦处理。

擦好之后 安装上,测试一下。

3.测试故障依旧,说明该显示器不是屏线导致的这种白屏情况。  继续向下检修。下面检修 驱动板供电情况。

首先 测量  驱动板的 直接 供电 元件 三端稳压器 有没有损坏。检测OK。没有损坏 。

4.屏线 和 驱动板 供电全部排除之后 ,那么就确定是 驱动板的问题了。  驱动板我是直接替代 (我没有驱动板主芯片 和 存储 芯片,没办法测试了)

5.驱动板换好之后,继续上级测试。。。。但愿OK吧。还是不行 就是 内屏的问题了。。。那就白忙活了。

6.测试OK了。 问题解决。此显示器的白屏情况 属于 驱动板坏。  装好测试一会。

7.维修小结:针对 这种 白屏情况,,这种LED屏 很多都是驱动板集成在 一体板上面的,就要一步一步测试,要有耐心。

网友:
驱动板坏,已经是大问题了。

网友:
好贴好贴好贴好贴需要的贴

网友: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帖子还不错

网友:
为什么不先飞一个5V试试呢

网友:
白屏都是屏供电问题啦,要求是驱动板,要不就是屏供电

网友:
驱动板看能不能修起来,比换好啊,

网友:
有无测量屏供电是否正常呢

网友:
怎么没把程序传来来

网友:
驱动板坏,白屏的还不多

网友:
这款电源板故障较多,驱动板坏还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