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关机重启

楼主(2016-07-13):
今天修技嘉H61的板子,关机后重启,BIOS设置该关的都关了,还是不行,重启,不知道该怎么办??求教大神解惑

网友:
把BIOS里面wake选项关了也不行

网友:
换BIOS 刷BIOS 试试

网友:
try to flash the bios....good luck.

网友:
关机变重启,建议检查关机时序。

网友:
这个好像真的是BOIS问题 【迅维】有通病你在 仔细看看

网友:
先看下开关针的电压正不正常   然后再刷BIOS

网友:
技嘉一直以来的通病

网友:
那你把网卡拆了 再试试关机变重启吗

网友:
BIOS里面关了不行就看下主板上的信号是否有问题。WAKE#

网友:
重点检查 WAKE# ,USBOC# ,RI#...  PWRBTN,和 PSON ,SLP-S3这几个重点信号。。。。。。。。。

网友:
网卡拆了还要装回去不?不然如何上网啊

网友:
要想先易后难,先刷BIOS吧

网友:
1、刷BIOS
2、拆掉网卡试试(WAKE#)
3、触发电路,尤其是IO

网友:
你看下这个对你有帮助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1637-1-1.html

网友:
开机以后点关机,数秒,会自动开机。反复这样。USB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