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楼主(2016-07-13):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华硕P8H61-M LX3主板,客户说雷打坏的,检测时不通电 摸了摸网卡芯片烫手把它吹了下来,通电开机居然亮了
,马上装起试机 开机进桌面才发现键盘鼠标都不动,换成PS/2接口键盘鼠标都能动,难道USB接口坏了 ,拿了一条
手机
数据线插上
可以充电:,这到底是闹哪样
,反复试前置后置USB都不行,只能充电,,,,第一次修这板没思路,求大神指点
手机

网友:
能充电 证明USB的供电没问题 打一下2 3脚数据线的对地值吧 有可能桥坏了

网友:
桥也可能是坏了

网友:
USB不能用 大部分南桥损坏

网友:
网卡坏了 顺便把桥也换了吧 哈哈

网友:
网卡都坏了一般桥的某些模块肯定也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