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20-1115cx开机不跑码,电流1.1

楼主(2016-07-13):
HP 120-1115cx开机不跑码,电流1.1,测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供电都正常   那时钟  复位呢

网友:
差一个电压应该

网友:
是不是集显的

网友:
修到过这样的板子我修的是cpu遭那个了

网友:
对就是无集显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是1.1A,不过内存,EC和PCH的BIOS都已刷过,而且此板还自动开机,且长按开机键也无法关机,测内存的供电和总线电压都正常,CPU已发热说明时钟应该没问题,复位因没图纸无法测,而且EC也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关键没图纸

网友:
复位应该也有,插上内存阻值卡测内存的复位教有1.5V

网友:
H61和EC都换了故障依旧,开机电流1.1无跳变应该是不跑码,苦于无图纸,维修陷入困境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没图纸啊,测内存的复位有1.5V,而且CPU已发热,时钟应该有

网友:
主要查时钟电路,和复位转换电路

网友:
按照时序来 供电适中复位

网友(2016-08-17):
楼主你的bios是好的么,要是好的可否上传一份 ,我的板子是没有cpu供电想刷个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