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黑屏求解?

楼主(2016-07-14):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明基22液晶,故障是开机屏亮一下就灭了,一会又亮一下灭了。拆机后高压一体板不小心放到液晶背板上通电直接响了,后换用串灯发测高压板没有短路直接换上保险,现在开机指示灯亮,但屏一直黑屏没一点反应,新手求高人指点?

网友:
改个高压板上去试试呗!

网友:
屏   不会搞坏了吧

网友:
测测高压板保险是不是断了!开机后把按键拔掉,还不行把驱动板程序写了试试!

网友:
屏和驱动板,被高压弄坏了吧。先点屏看看屏坏了吗?

网友:
屏会亮,-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你找个通用电源版 看下你的驱动板和 屏有没坏

网友:
先用套件点一下屏看看先  如果屏坏就不用搞了  屏是好的话 就查驱动板吧

网友:
8楼正解  维修要细心哟 我都不知道上过多少次粗心的当了 本来都准备收钱了  一嘚瑟  出问题了 钱又赚不到了

网友A:
弄好,原来是灯管的问题,但是我换灯管不老练,弄断了3根,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灯管的头部的热融管坏了,我用胶带缠了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有没有影响,求高人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高压电路烧了,换个高压一体板试试

网友:
呵呵,基本屏完蛋了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
黑屏 确定下是不是没背光

网友:
首先确保电源板没问题 其次驱动板 最后 是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好,原来是灯管的问题,但是我换灯管不老练,弄断了3根,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灯管的头部的热融管坏了, ...

只要绝缘就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检查高压板那部分

网友:
点屏工具  测一下就清了吧

网友:
不小心短路把灯管弄爆了吧   维修一定得小心

网友:
改一个通用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电源板放金属上面直接通电,你也太马虎了吧,,,用通用驱动板试下屏线,,,屏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外界高压板点他的灯管  顺便用它的高压板点别的灯管  一下就能试出来哪的问题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测试下灯管

网友:
先检查下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