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2405fpw 有背光无图像等相关维修(一)

楼主(2016-07-14):
近一年多来, 收到Dell 2405fpw 近10台,大多是能开机和选择输入源但只有背光无图像显示(相当于白屏), 打开检查发现屏无供电,供电ICF5305S无5V输出, 开始以为是F5305S坏了,但是换了以后不起作用, 也怀疑过控制IC TL1451A,但本人菜鸟一个,也没有工具拆卸它. 所以,只好束之高楼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近得空翻出来仔细研看电路,从电源板提供两路19V和6.5V供电, 因驱动板状况19V变动范围18.8-25.5V, 6.5V变动范围5.5-7.2V. 6.5V供电主要提供驱动板生成3.3V然后生成2.5V和1.8V供开机信号等. 19V则是提供驱动板生成独立两路5V供电给屏上和主芯片.问题就出在为屏上供电的F5305S的输出上. 一直以为F5305S是一个定值输出的稳压管, 但实际不是, 它是靠前端的稳压电路控制5V输出. 所以向上追溯,由于电路比较复杂也没能全部查遍, 但终于查出了故障源,它被覆盖在了热硅胶下.在F5305S同侧的TL1451A背后,有一块被白硅胶涂抹覆盖了. 除去白硅胶后, 发现在最边缘有一对贴片电阻103. 一般靠里面的103断路了, F5305S就无5V输出了, 但是也有靠外面的103单个断路, 造成F5305S开机有7.5V输出,可能造成起保护作用的可击穿贴片二极管烧穿断路, 并引发电源板19V供电保险熔断. 说起白硅胶导致电阻烧断,这就我的知道不是第一次了,同样是Dell牌2007WFP电源附板就有硅胶下贴片电阻272烧断, 也就是这提醒了我研看所有的贴片电阻,终算功夫不负有心人.
       另外,在电源板19V或6.5V保险熔断情况下,一定要分别检查两个可击穿贴片二极管(图中有标示,1是上屏5V检测保护,2是3.3V检测保护), 在正常情况下, 供电电源应分别保持在21.4V和7.1V(关机状态), 18.8V和6.5V(开机状态).
     现在还有另外两台出现3.3V不正常状况, 实际输出是5.3V.待查出原因后公布.

D:\Lcd_doc\temp

网友:
写这么多辛苦呀!

网友A:
写那么多还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发帖不易 维修部易  我来加分鼓励 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那么多还不知什么问题

  不是讲了 有一台是  贴片电阻有问题嘛。

网友:
不能一次讲完吗  打算开几贴啊

网友:
加分鼓励 好好研究

网友B:
来张这板子的全图看看,正面和反面,还有这台显示器的图片来一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来张这板子的全图看看,正面和反面,还有这台显示器的图片来一张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加分支持。
首先满足提出的图片要求,如下:

    然后,继续上次遗留的问题,即3.3V异常为5.3V的故障,经仔细排查电路发现:3.3V的反馈电阻(22B)已经损坏断路(见图所示),

使得电源管理芯片TL1451A反馈脚电压为0V(正常为1.2V), 致使产生3.3V输出端异常, 上升至输入端电压5.3V, 而非额定电压3.3V; 在图上还标示了其它两路供电电压的反馈电阻以及相对应的反馈接点, 在实际维修中确实有发现屏5V反馈电阻断路情况, 导致输出高达17.5V, 若保险不能及时熔断保护, 将直接击毁后级的T-Con板电路(确有发现). 最后报告战绩:10台中6台完修, 3台主板报废,1台未查明待修.
    总体来看, 故障原因是由于硅胶散热问题引起贴片电阻的熔断.而且都是低电压和低电流环境发生的, 确实是难以想见.
    欢迎有相同维修经历的同仁留言指正和提问,  一起探讨和交流. 为大家提供有效的经验和维修捷径.
注:文中阻值代码22B, 47B和49B分别为1.65K, 3.01K和3.16K.

网友:
专业。精辟。。说真的看得有点迷糊,很少去研究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加分支持。
首先满足提出的图片要求,如下:

看来是不给你加分都不行,分析的很到位,现在看到打胶的,我都直接除胶,免得出问题,因为这个胶,导致电阻烧毁的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