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掉电

楼主(2016-07-14):
手里一块技嘉GA-970A-DS3 REV1.1主板,故障是冷机有时候能差不多快进系统掉电,掉电后不能触发,主板保护,断开电源一会再开,基本上是一触发 就掉电,短接电源绿线可以正常触发并使用,在BIOS显示12V为15V多,估计是IO电压检测到异常保护,查IO8728F的12V检测信号角,输入电压为3.072v,实测2.45v,掉电时测会掉到零点几伏,求教各位大大这个12v的分压电阻在哪?怎么测量,谢谢,我是新手。
这127角通往哪里了?看不懂

补充内容 (2016-7-26 21:22):
已经修复,看图纸127角是12V检测脚,实际是30角是检测脚,不知道是主板版本区别还是我图纸方式看错了,所以没找到线,后来经指点找到了,翘起30角和29角的检测脚短接搞定了,谢谢各位。

970A-DS3 Rev.1.0.zip

密码为rmadept

网友A:
是不是哪里电压偏低了  我好像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哪里电压偏低了  我好像修到过

对啊,好像就是IO 96角反馈电压低了,不知道从哪查啊

网友:
我想应该在主板上.................

网友B:
有图纸加点位就好找了,不然就够跑线了

网友:
跑线路去找分压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加点位就好找了,不然就够跑线了

没图纸,找不到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找不到线啊

想学习,想修好,就花了钱去淘宝买,或者找群里问,可以有偿购图与点位

网友:
没有点位图,只能跑线过去看下,一般是分压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现在测量为0V了,搞晕了

网友:
搜这个信号啊

网友D:
从检测角拿出小铜刷  刷一刷 就能找到分压电阻 了

网友E:
掉电是维修中的疑难杂症,我修过的一个案例就是CPU供电管理芯片上的温度检测电阻掉了,焊上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检测角拿出小铜刷  刷一刷 就能找到分压电阻 了

检测脚直接进IO底部,然后就找不到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是维修中的疑难杂症,我修过的一个案例就是CPU供电管理芯片上的温度检测电阻掉了,焊上后修复。

我现在都找不到那个检测脚线去哪里了?

网友:
在图纸的25页啊

网友:
你有图纸,查另一端吗,估计在4P供电周围吧。12V去的地方也不多。

网友:
图纸看不懂,我找不到线到哪里去了,感觉好像断了

网友F:
这个会不会是IO问题换个IO试试

网友:
这还要跑什么线  万用表一划就知道是哪个电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会不会是IO问题换个IO试试

没试,手里没这个IO,127角之前测有2.44V左右,现在测都是0V,脚翘起来测IO和焊盘都是0V

网友G:
图纸上搜vin2,或者跑线路附近的电阻,一般换掉电阻就行

网友H:
从127脚开始跑线路吧,慢慢来

网友I:
正需要这图纸,谢谢楼主

网友:
厉害,怎么跑线啊?

网友C:
各位帮忙看下R198和R2570的参数为多少,不会看,谢谢

网友:
跑线是门技术活啊

网友:
查另一端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各位帮忙看下R198和R2570的参数为多少,不会看,谢谢

R198  为75K欧     R2570是15K

网友K:
飞个电压给它。。。你哄哄它嘛~~

网友L:
12VIO电压检测

网友M: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 我师父可以维修好的   就是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J:
R198  为75K欧     R2570是15K

谢了,测得R198  13K,是我找到的版本号1.0的图纸和1.1的主板不一样还是我看IO引脚的方式错了,12V电压检测脚更本就不是127角,是30角,原来我一直都走错路了,后来我把30角翘起和29角短接了,现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飞个电压给它。。。你哄哄它嘛~~

是我找到的版本号1.0的图纸和1.1的主板不一样还是我看IO引脚的方式错了,12V电压检测脚更本就不是127角,是30角,原来我一直都走错路了,后来我把30角翘起和29角短接了,现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12VIO电压检测

是我找到的版本号1.0的图纸和1.1的主板不一样还是我看IO引脚的方式错了,12V电压检测脚更本就不是127角,是30角,原来我一直都走错路了,后来我把30角翘起和29角短接了,现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 我师父可以维修好的   就是飞线

是我找到的版本号1.0的图纸和1.1的主板不一样还是我看IO引脚的方式错了,12V电压检测脚更本就不是127角,是30角,原来我一直都走错路了,后来我把30角翘起和29角短接了,现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12VIO电压检测

谢了,测得R198  13K,是我找到的版本号1.0的图纸和1.1的主板不一样还是我看IO引脚的方式错了,12V电压检测脚更本就不是127角,是30角,原来我一直都走错路了,后来我把30角翘起和29角短接了,现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 我师父可以维修好的   就是飞线

不知是我找到的版本号1.0的图纸和1.1的主板不一样还是我看IO引脚的方式错了,12V电压检测脚更本就不是127角,是30角,原来我一直都走错路了,后来我把30角翘起和29角短接了,现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需要这图纸,谢谢楼主

不知道是图纸板本号不同的原因还是我图纸看错了,IO针脚定义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从127脚开始跑线路吧,慢慢来

最后查出来这IO 12v检测是30角,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上搜vin2,或者跑线路附近的电阻,一般换掉电阻就行

谢了,找到了,是我找到的版本号1.0的图纸和1.1的主板不一样还是我看IO引脚的方式错了,12V电压检测脚更本就不是127角,是30角,原来我一直都走错路了,后来我把30角翘起和29角短接了,现在正常了

网友:
在劫难逃在劫难逃

网友J:
你走弯路了   图纸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走弯路了   图纸不一样

是啊,我都搞晕了,找不着线了

网友N:
怎么这么做,还有密码啊

网友:
12V检测出问题你找下类似故障看下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怎么这么做,还有密码啊

密码是rmadept,图纸是我找来的,不是我设的密码,这个是1.0的图纸,好像有区别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O:
接口向上,  IO  右  角, 横着的电容和电阻,算下来,上面有两个小电容下面到电阻是R2570  第二排上面两个小电阻下面就是R198,希望帮助你

网友:
论坛有这个分压电阻的通病,你搜索看看    一般都是12经过俩电阻分压然后给IO, 12v的电阻应该是100多k的

网友:
直接跑线呀肯定是12V经两个电阻分压的。大多数哦。

网友:
换个IO试试呢

网友P:
直接换主板呗,还可以多赚点

网友:
修好了,找错针脚了,和图纸IO标示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O:
接口向上,  IO  右  角, 横着的电容和电阻,算下来,上面有两个小电容下面到电阻是R2570  第二排上面两个 ...

谢谢,已经解决,检测脚是30角,直接翘起30角和29角短路,现在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P:
直接换主板呗,还可以多赚点

已经给客户换了,板子不错,还可以点亮就想自己修修。

网友:
图纸版本看的对吧  要不就是你数错方向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已经给客户换了,板子不错,还可以点亮就想自己修修。

我这里也有很多那种,要不你修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P:
我这里也有很多那种,要不你修修

我技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技术不行
至少会修就好了嘛,慢慢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