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尾插排线坏,左喇叭无声音维修案例

楼主(2016-07-14):
IPAD MINI尾插排线坏,左喇叭无声音维修案例

  【型号】:IPAD MINI

  【故障现象】:接修福建客户的一台IPAD MINI具体故障描述如图:

图1 IPAD MINI哑巴了 我有治“病”良方!

  【维修过程】:客户自行维修扯坏的尾插排线。

图2 IPAD MINI哑巴了 我有治“病”良方!

  处理好焊盘后,重新焊接上好的尾插排线。

图3 IPAD MINI哑巴了 我有治“病”良方!

  开机测试,插数据线以后能够正常联机及充电,初步确定尾插已经没有问题,继续测试其它功能。

图4 IPAD MINI哑巴了 我有治“病”良方!
图5 IPAD MINI哑巴了 我有治“病”良方!

  客户的IPAD是有锁屏密码的无法进入系统,打电话给客户,要到锁屏密码后进入系统。测试各项功能时发现左边喇叭没有声音,用万用表量测尾插左右喇叭的对地值一样。

图6 IPAD MINI哑巴了 我有治“病”良方!

  尾插没有问题,那么就可能是喇叭有问题,因为之前机器进过水,喇叭已发霉,所以找了一个新的喇叭更换上去,但是更换后左喇叭同样没有声音,把此机喇叭放到别的机器上测试是正常的,说明喇叭没有问题。

  拆掉尾插接口测量喇叭排线触点的对地值时发现有一面对地无值。放在显微镜下发现触点与排线之间已断开。

图7 IPAD MINI哑巴了 我有治“病”良方!

  补线焊接后,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