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6plus触摸不了求救

楼主(2016-07-14):
华为荣耀6plus触摸不了 换屏之后触摸不了 前前后后已经换了20多块屏幕 求大神解救,
华为
荣耀

网友:
有没有想过是触摸插槽或芯片有问题?

网友:
你要看看你弄掉了什么小零件没有哦,

网友:
不行的话应该是主板

网友:
看看排线 接口 或者看看有没有弄掉小元件

网友:
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换了两个屏还不去查触摸电路,一直换屏有什么用

网友:
原屏装上什么情况

网友(2016-09-03):
怎么解决的不说下吗

网友:
换回原来的屏还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