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thinkpad e540。还是BIOS惹的事

楼主(2016-07-14):
故障现象为按开机键后无论是否正常开机,右下角的红色指示灯均亮。有时能开机在开机正常的情况下只要不断电热启都能开机。只要断电就不能正常开。在不能开机的时候0.3几掉电。
   论坛里下载了几组BIOS刷上去还是原故障。后才知道这机器的BIOS需要合成。最后在淘宝上买了工厂BIOS 。现在分享给大家。机器型号:thinkpad e540 是独立显卡的机器,板号:AILE2 NM-A161 REV:1.0

主板料号

主板料号

亮机图片
现将工厂BIOS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得上

网友:
还没修到过,先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两个都需要刷吗?我记得拆一个刷一个就可以了。以前遇到一个,拆U5刷U6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两个都需要刷吗?我记得拆一个刷一个就可以了。以前遇到一个,拆U5刷U6就行了

“拆一个刷一个(拆U5刷U6)”是指,拆掉一个不要了,另外一个刷BIOS吗?

网友:
刷刷就好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两个都需要刷吗?我记得拆一个刷一个就可以了。以前遇到一个,拆U5刷U6就行了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只刷4M的就好了,因为4M的是负责跑码的,但是如果亮机慢可以连8M的一起刷,因为8M的里面是ME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两个都需要刷吗?我记得拆一个刷一个就可以了。以前遇到一个,拆U5刷U6就行了

两个BIOS文件都不一样大,你说的那种是以前的老机器吧,SL410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只刷4M的就好了,因为4M的是负责跑码的,但是如果亮机慢可以连8M的一起刷,因为8M的里面是ME ...

谢谢 这个我明白,只是不明白他最后一句话,拆u5刷u6,这个是打错了吗

网友:
先下载了 以后用的着

网友:
工厂及BIOS 值得收藏

网友:
先下来先,用上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只刷4M的就好了,因为4M的是负责跑码的,但是如果亮机慢可以连8M的一起刷,因为8M的里面是ME ...

一般我刷EC下的BIOS,因为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这个我明白,只是不明白他最后一句话,拆u5刷u6,这个是打错了吗

没有打错,一个不要了!刷的程序已经集成了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一个刷一个(拆U5刷U6)”是指,拆掉一个不要了,另外一个刷BIOS吗?

对  上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只刷4M的就好了,因为4M的是负责跑码的,但是如果亮机慢可以连8M的一起刷,因为8M的里面是ME ...

这个我不同意!不是看多少M刷的,而是看它在电路图上的作用刷的!有时候刷EC下的,有事刷南桥下的,不能一概而论。【迅维】实地学员公认的好技术啊!只能羡慕啊,我们野路子不行了!

网友:
可以亮机的 不亮的话 换一个25QXX 的芯片再试机 (我用25X32 ) 的不亮机 有知道为什么的朋友分享一下

网友:
刷 4M的可以

网友(2017-06-20):
现在的机器,不管什么问题,都要先刷个BIOS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技术差的人现在下载分真难赚..这个只有先收藏需要的时候再下载了

网友(2017-07-20):
谢谢分享 看看能下载不,我手里的机子已经是返修了

网友:
下来看看 能解决半小时断电情况吧

网友:
我的机器会自动断电 怀疑是BIOS 问题 但不知要刷 哪个 求教

网友:
都是要认证的下个东西都不行了我只有去淘宝干一个了
迅维网整的太贵了认证要1000多

网友:
先收藏了 遇到好用

网友(2017-08-25):
有时候假焊PCH也会好,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最好换南桥 你刷BIOS 用不了多久 就会返修的

网友:
这样在论坛学习地新手太用用了!!!!!!!!!1

网友:
楼主 这个两个都需要重新刷写吗???

网友:
还没修到过,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碰到这样的最麻烦了,有的时候不知道要刷多少个bios才能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现在UEFI的BIOS好多故障都是程序引起的,而且必须刷合成或者原厂的,不然就会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机器我碰到的事有时候开机  有时候不开  但是只要小电池放一下电就可以开机  论坛上到现在都还没人吧这毛病整明白 都是换主板的  我一看见这种E系列的  我就不想修

网友:
这种机不是BIOS问题就很难搞了,很头痛

网友:
谢谢分享,先收藏了以备后用!!!!!!!!!!!!!!!!!!!

网友:
bios坏的多

网友:
谢谢分享,先收藏了以备后用!

网友(2017-12-07):
楼主好人啊· 现在bios 都不能用 最好是工厂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这个应该发在bios里面,。////////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判断啊  怎么确定是BIOS问题

网友(2020-04-03):
谢谢分享,先收藏了以备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