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如何找回WIFI密码?

楼主(2016-07-14):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如何找回WIFI密码?

  无线路由器的普及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很多用户习惯设置复杂的密码,因此频频出现忘记密码的尴尬场景。相信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朋友询问某个WIFI密码时,忘记了。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如何找回WIFI密码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找回WIFI密码的方法,帮您解决这个小问题。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图1

  方法一、在无线设备已成功接入过Wi-Fi热点的前提下

  首先看看PC端。在Windows系统的电脑上,在WLAN的无线属性窗口中点击【安全】选项卡,勾选【显示字符】即可看到该Wi-Fi热点所对应的密码。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图2

  方法二、如果是Android手机,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找回Wi-Fi密码。

  1、如果手机已经Root,只需安装运行RE文件管理器(或安装名为Wi-Fi密码查看器的APP)。这里以RE为例。

  点击下载RE管理器.apk。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图3

  用RE管理器进入data/misc/wifi。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图4

  打开wpa_supplicant.conf配置文件即可看到所有已连接的Wi-Fi名称和对应的密码。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图5

  上面代码的意思是:

  ssid=后面跟着的就是你保存过的Wi-Fi网络名称;

  psk=后面跟着的就是此Wi-Fi网络的密码;

  key_mgmt=后面跟着的是这个Wi-Fi网络的加密类型。

  2、如果手机没有Root,则可通过手机的备份功能找回密码。以华为P9为例,运行“备份”APP,备份项目只选择“更多”中的“WLAN及密码”,点击确定后会在“HuaweiBackup/backupFiles/备份日期”(不同品牌手机的备份目录名称不同)文件中生成一个名为“wifi....”的文件,将该文件的后缀改为“txt”,然后用文本编辑软件就可查看里面的内容,虽然其中可能有些许乱码,但也足够我们认出其中的SSID和对应的密码信息了。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图6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 图7

  方法三、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你修改后又忘记了路由器默认的登录IP地址或用户名/口令,就没有办法将它完美找回了。此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尖锐的物体捅一下路由器背面的重启按钮,然后路由器的登录方式就会变为默认的192.168.1.1和admin了。

  wifi密码忘了怎么办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2474-1.html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第三种恢复出厂重新设置路由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