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管理芯片恶性击穿的疑问

楼主(2016-07-14):
主板型号,MS-7519 VER1.2,故障现象,无CPU供电,查有一组上管其中的一只击穿,更换,测试,还是没有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33,查工作条件,5脚 VCC,正常,35脚EN,1.2V,17-24脚VID信号有高低组合,34脚PUVCC,0V,不正常。42脚PVCC1,0V不正常,29脚PVCC2,12V正常,查34脚相连2.2欧电阻R8,42脚相连2.2欧电阻R36开路,在一片废弃的宽带猫的电路板上找了两个0欧电阻更换上,上电检测,风扇转一下又停了,还是一组的 上管击穿,更换,怀疑CPU也被击穿了,上假负载,再上电,这次悲剧了,直接看到6333着了,有明火的那种,暂时手里没有6333可更换,想问问各位,这种着火 状恶性击穿一般是哪部分引起的 ?

网友:
电阻开路了  你打下34   42组织 看看是不是电容坏了  拉低造成的

网友:
先打各个供电管的G极阻值,如果是板层有问题,就不好办了。

网友:
这个好办,先别着急换东西,先测对地值,管子的G级对滴值,管子G级电阻,芯片的供电脚对滴值

网友:
学习下,研究研究

网友:
一般这种屡烧的芯片坏的可能性大,还有就是看下G极怎么样

网友:
图片好像不是V星主板像华硕的图片

网友:
换电阻 换芯片

网友:
这个还是得看芯片本身   和管子G极的对地值了   先看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把开路或者短路的电阻修好,换芯片,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通电前,先测一下对地值

网友:
楼主 我觉得应该先把芯片还有坏MOS管那一组的电阻电容MOS管全拆了再测阻值 如果正常先上芯片保险点就把芯片周围的电容电阻二极管测一下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驱动芯片问题导致的

网友:
上管mos的S极跟下管的D级阻值为0 是什么问题那

网友:
应该是G级 悬空 导致 12V 灌到 VCORE 上  而烧芯片吧

网友:
G级 悬空 的原因  有比如MOS管虚焊   G级电容 阻值变大 之类的原因

网友:
这个找的还是蛮仔细的,要是我估计就找不到地方了。

网友:
这个找的还是蛮仔细的  很好很好  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