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故障 索尼机

楼主(2016-07-14):
开机无显示  示波器测内存波形正常
测屏接口电压 3.3 供电有  无背光开启与调节

测DISPON 无电压   直接拆屏幕 果然 没插好~

网友:
很正常,没有出现白屏啥的都不错了

网友:
楼主牛逼  ,那个信号是检测屏的吗

网友:
又赚到了,多谢楼主给我哪个帖子加分

网友:
连外接也不测试下  厉害

网友:
没有出现白屏啥的都不错了

网友:
这个  叫做捡钱

网友:
键盘大小写应该都可以切换 外接一也应该是好的   一般这两个测试了我就拆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