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j0-d02 老是掉电 时显时不显求通病

楼主(2016-07-14):
6-71-w65j0-d02   老是掉电 时显时不显求通病

网友:
刷BIOS试一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 解决了么

网友:
神州的吗

网友(2016-08-15):
我有台上电0.08,处了3    5V其他电压都没有

网友:
换显卡吧 这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
显卡坏了,修过一台 换了显卡好了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A:
我这遇到一台也是这故障开机跑0.08

网友:
我也遇到这台机子,加电时亮时不亮,不亮时电流0.15左右就掉电,反复重启这样!

网友:
我怀疑是桥问题,有没有遇到的兄弟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遇到一台也是这故障开机跑0.08

你的修好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6-09-14):
有没有大神修好的啊

网友:
楼主有修好吗?我也碰到了一台,没方向

网友:
这机器没有什么通病
不过这本 容易断线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有没有修好了
我也碰到一台

网友:
6-71-W65S0-D02 掉电 开机电流到0.2  掉  有时 0.79 掉电

网友(2016-11-08):
通病BIOS,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