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 ms-m3a770e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7-14):
测1T8758的脚位:2-31脚供电正常。
35--33脚,高-低-高跳变正常
32脚,一直为高。。
36脚,一直为低、
南桥待机条件正常。
是不是可以说明南桥坏。

网友:
32脚通电就为高吗   先换个IO吧

网友:
这种小方块块的IO比较容易爱坏啊,先换个IO再看吧

网友:
先看南桥待机条件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