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32奇怪问题

楼主(2016-07-14):
昨天收到同行的一台长城M1932,故障是亮一会就自己关机,关机后5V 12V都拉低5V变0.67V 12V变5V,后来无意间摸了一下驱动板主芯片,烫手,怀疑是不是主芯片坏了,找了一下手里没有这个芯片,就换了一个通用驱动板,故障还是那样,但是自己关机后还能自己开机,不知道跟电源板主芯片TOP258有没有关系,手里没有这个芯片。求各位只招!

网友A:
再换一个电源板上去看看呢  显示器这玩意现在都是替换法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换一个电源板上去看看呢  显示器这玩意现在都是替换法啦

一般不到迫不得已不怎么换板,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到迫不得已不怎么换板,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修

那还是先检查电源板。考虑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C:
没有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刷个程序试试?

一开始就觉得是程序的事- - 刷了还是那样

网友D:
如果想维修的话那先把5V.,12V的电容换了如果不行那就先换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维修的话那先把5V.,12V的电容换了如果不行那就先换大电容

没有往这一方面想,先试试吧

网友:
这种一般是电源板的问题,可以换个TOP258

网友:
二-三线的牌子  都是滤波电容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到迫不得已不怎么换板,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修

不是说直接换板   是先确定是哪块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很简单 随便找个电源板过来替换下 立马知道问题   12V 5V的电源板大把的 就算没有 淘宝也很便宜啊 兄台

网友:
开关板查了吗

网友:
个人觉得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订货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电源后级电容全部换掉,就OK了

网友:
这个电源芯片很容易坏的,戴尔也是用的这个电源芯片,一换就好

网友:
直接换TOP258秒杀。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