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后雪花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7-14):
笔记本开机后雪花屏是什么问题  是像电视机没有信号源一样那种花  已经排除CPU和内存 显卡

网友:
屏线的坏了

网友:
缺供电吧小电压看一下

网友:
屏还有屏线

网友:
换屏试,量主板屏接口电压 信号是不是少哪个,,,还有屏线

网友:
排除屏跟屏线 现在的机器一般是PCH问题

网友:
屏线,屏条件正常 不

网友:
还有屏呢 可以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屏线和屏 呢

网友:
有没有图片呀

网友:
外接好用么

网友:
最好发个图看看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什么机器  啊 机器型号  还有花屏什么样你都不说怎么帮你啊

网友:
屏幕有没有代换下试试

网友:
屏线 屏 都试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