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独显驱动打不上。求大神相助!!!

楼主(2016-07-14):
本子是客户要买的二手本子。在给他擦拭清理完毕后。做完W7 64位的系统后。发现独显驱动么打上。自己在下载好几种驱动还有从官网上下载的驱动都打不上。本子客户在今天下午就要拿走了。所以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急!              急!                    急!

网友:
打不上是硬件坏了呗

网友:
显卡挂 了吧

网友:
显卡 是好的    还是打不上

网友A:
主板上有一个显卡供电芯片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一个显卡供电芯片有没有坏

准备把显卡拿下来重新焊一遍。再看看

网友B:
这种BIOS太慢。这个本子应该不会是BIOS的问题。现在是把显卡准备去下来。重新焊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BIOS太慢。这个本子应该不会是BIOS的问题。现在是把显卡准备去下来。重新焊一遍

g480 win7 64位是可以打显卡驱动的,你的这种问题一般就是显卡虚汗或坏掉了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一个显卡供电芯片有没有坏

焊过好了没有呢

网友:
你这是自问自答吗

网友:
好像有人回答我吧

网友C:
还么开始焊  我又试着把集显禁用了 打独显 打上了  就是这俩不能同时用   毕竟2手本子

网友:
能用一个就行了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么开始焊  我又试着把集显禁用了 打独显 打上了  就是这俩不能同时用   毕竟2手本子

将就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