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闪,屏是好的

楼主(2016-07-14):
笔记本屏闪,屏是好的,我可以把屏的35脚亮度调节和36脚开启信号连在一起吗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不要亮度调节不行么

网友:
查问题根源在哪里

网友:
楼主还是先确定一下故障是不是这两个信号引起的,正常这两个信号少哪一个机器都会暗屏。

网友:
可以,但要把不正常那路挑开,以免拉低

网友A:
加焊过还是会闪,而且这个机器要开机后等一会休眠之后再开机才闪,过一分钟半分钟的就不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过还是会闪,而且这个机器要开机后等一会休眠之后再开机才闪,过一分钟半分钟的就不闪了

查ec-lid#电压是不是3.3

网友:
驱动没上吧,看看驱动有没有

网友:
不可以这样连的吧。

网友:
看看是那个电压跳引起的,能找到故障点尽量不要改

网友:
这个要找故障 你看看屏的主供电是多少 有的时候 电压不对 就闪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可以连一起试下,一般是EC有问题,拉低了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应该是EC有问题

网友:
可以连接到一起 你测下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