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_6510b的疑问

楼主(2016-07-14):
适配器模式下大体上能看懂,可是电池模式下就有些懵了。假如不插适配器,只是电池供电,如下图, 这个本是双电池,只以主电池VBATA为例,VBATA经D518加到Q26和Q9的G极,使两管导通,这样电池电压就成功的通过第一个隔离管Q515,随后经Q508的体二极管,或者PDS540,形成小电流的VBDC,要想形成大电流的VBDC,只有让Q508的G极拉低,要想拉低,就需要Q11的G极为高, 如图,要想Q11的G极为高,就需U506的第7脚输出高电平,1脚为EC发出的低电平,经反相送到U506的第1脚为高,因为未插适配器,所以AC_AND_CHG和ADP_PRES都是低电平,+3va需要公共点送往待机芯片后才会出,也就是说,U506第5脚悬空?开始搞不明白了,还有一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疑点,+VBATA导通Q26和Q9的同时,电压也加在Q19和Q10的G极,也就会拉低CFET_A?CFET_A要为高电平,才会产生BATCON送往EC让EC检测到适配器,也就是说EC检测不到电池?糊涂了,MC小2b,求大神领航~~~~~~

网友:
这图看多了,脑壳会昏的

网友A:
EC检测电池是通过SDA_MAIN和SCL_MAIN的检测的,如果EC检测适配器的信号为低,自然就按电池模式来执行的

网友:
我修机也有两年了,到现在也搞不明电池这块..换芯片没得就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检测电池是通过SDA_MAIN和SCL_MAIN的检测的,如果EC检测适配器的信号为低,自然就按电池模式来执行的

我的疑问你看了吗,你说了跟没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