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好几台换了南桥要重新刷bios

楼主(2016-07-14):
之前u口短路,换了南桥,要刷bios才能点亮,害我还了4个南桥。

网友:
是的,有的换了桥开机慢也要刷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芯片组的,是开机慢还是直接不显示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换南桥是要刷BIOS,不然怪毛病很多

网友:
遇到过换桥开机风扇狂转的 亮机慢的

网友:
没遇到过换桥不亮的,这个确实很容易走弯路啊

网友:
为什么换桥要刷bios   刷什么 样的bios

网友:
遇到过开机慢,刷BIOS后正常的情况!

网友:
u口短,直接换桥吗?要不要测下其他问题呢?

网友:
不是开机慢啊

网友:
机器型 号桥型号都说一下啊,这么简单发个贴,都不共享

网友:
什么型号的 机器

网友:
能详细说下是那些机器码

网友:
  这样说  还不是白说。。  型号都没有。。       很多都知道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