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U2913WMt 21:9 显示器不亮屏求助!

楼主(2016-07-14):
各位大神,给点见意,
接DELL 21:9  显示器一台,第一次碰到,15年的机器,开机灯正常就是屏一直黑,可关机开机,开机时能听到驱动板 滴一声。不知从哪里查起,有经验的大神给点建议,
   测量驱动板,有部分电压未出,屏供电无,背光开启无,电源供电 12V 5V 30 V 正常,
    准备上X宝订驱动板,和店主说明情况 他说这不是驱动板问题,要求寄修,而且修好价格不高,
    想请问有没有碰到过的个机器的大神,或者这机器是不是有这通病!!!

网友A:
onoff是否有出来过,如果没有出来过应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那就要看一下3.3V和1.8V电压是否有出来,晶振是否起振哈,

网友B:
这个机子找不到图吗   还有30V的电压?

网友C:
考虑过清零 或刷BIOS么  店家收费不高 我估计这里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找不到图吗   还有30V的电压?

有的,开机工作的时候有 12V 30 V 5 V   三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过清零 或刷BIOS么  店家收费不高 我估计这里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买不到BIOS  我有点怀疑 BIOS 问题,只是我问店主,换板能好吗。。他不回我了。。。我也感觉问题不是很大,开关机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off是否有出来过,如果没有出来过应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那就要看一下3.3V和1.8V电压是否有出来,晶振 ...

出来了的, 能正常开关机,是触摸开关

网友D:
在线坐等各位大神支招,都给客户报价格换板了,X宝就是不给发板,说换板不一定好,要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线坐等各位大神支招,都给客户报价格换板了,X宝就是不给发板,说换板不一定好,要寄修,

换一家买啊

网友D:
就一家,有卖的,,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家,有卖的,,没办法啊

是啊 一家 肯定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