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姐主板不出CPU供电 UP6215AK

楼主(2016-07-14):
这个板子的驱动芯片和主芯片都换过了 还是不出CPU供电
供电开启都正常 就是不出CPU点   麻烦有修好过这个芯片的大神 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先测MOS管有没有短的,或者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断线之类的

网友:
MOS管与电源芯片一起换,如果再不出,就是开启条件没有达到

网友:
1、看瞬间有没有出,如果出了,更换电容
2、更换电感

网友:
先查条件啊

网友:
en正常的话查下周边电容看看,以前遇到电容质变引起的无供电

网友:
条件都不查,楼主你怎么修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