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37不触发

楼主(2016-07-14):
今接到一台DELL 15R-5537的笔记本主板LA-9981P REV:1.0不触发,求BIOS,谢谢

网友:
这个论坛有的啊 找找

网友:
论坛有的  找找啊

网友:
刷了几个现象依旧啊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会不会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也许不是BIOS呢

网友:
刚才看见一个帖子里有 不知道你试试没有

网友:
这个论坛里面很多啊

网友:
刷了几个都不行,个人感觉就不是BIOS问题了。查触发条件和上电时序

网友(2016-08-22):
我的也是不触发,有没有通病啥

网友:
我测试我的不触发 没有3V 5V

网友A:
这个机器检查下主板上靠触摸板那个位置,一个芯片很容易坏,别问我怎么知道,我做戴尔售后,这个机器修这里很多

网友:
刷了个BIOS能点亮了 但是开机速度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检查下主板上靠触摸板那个位置,一个芯片很容易坏,别问我怎么知道,我做戴尔售后,这个机器修这里 ...

能说下是那个芯片吗,附近有3个芯片。除了待机芯片外,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