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开机闪一下LOGO就没

楼主(2016-07-14):
开机出康佳字母后就灭

12v是输出11.5-11.9不定,ps/on5v,  b/l都是3v排除法测701  702 703 704 只有704有反应,得知是灯管过流保护控制

短接704的1和2角时,是取消灯管过流保护,机器开机正常12v是输出11.77V,ps/on2.3-3v不定,  b/l都是2v

请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查是什么

网友:
开启不对或者供电跳的话肯定会保护的吧断开12V到高压看下

网友:
外接灯管看看呢  或者改个高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