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541开机不显

楼主(2016-07-14):
hp541.电流上到0.8左右跳动,cpu,内存,都换过,显卡也做过,独显的。BIOS也刷过,请问这个怎么修啊,没辙了,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这个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可以区掉显卡看电流

网友:
取掉显卡 后看电流还跑吗,这样可以判断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 上478 U的机.显卡挂了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