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板号17SBU-6050A2549501-MB-A02 BIOS,解决开机慢

楼主(2016-07-14):
HP 板号17SBU-6050A2549501-MB-A02 备份BIOS,并且做了修改可以解决开机慢,注意此BIOS带OTP.

网友:
带 OTP 是 什么意思。

网友:
下载试试看 现在卡了不动

网友:
是原厂bios么,楼主

网友(2016-08-15):
不是原厂,上面都写了是备份的。

网友(2016-09-26):
OTP是何意呀?

网友:
这个机器也是有两个BIOS的噢。

网友:
下来试试看了。,我的机器是电流到0.9不动

网友:
带 OTP 是 什么意思。   时亮时不亮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
有没有试过的?好用不?

网友:
就相当于 身份一样  要用原机的BIOS  用别的型号的芯片代刷BIOS  主板不跑马  要用原机型号的

网友:
下载下来看一下,OTP区全是FF,没有数据,是空的,可以确定说不带OTP,800000-800030为OTP区

网友(2021-01-21):
好用,亮机快。就是大了1kb,需要打开后把最后四行fffff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