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进水 可以上BGA吗?

楼主(2016-07-14):
因显示器和笔记本不一样 上BGA   怕烤坏

网友A:
板子的肯定可以的,但是屏的话肯定不行啊。

网友:
要看你想把什么放上去啦   板子是可以的

网友B:
烤箱 温度调低点 问题不大

网友:
拿在外面 用太阳晒晒

网友:
板可以上BGA 屏就不行.

网友C:
买个烤箱,平时还可以烤面包吃

网友D:
没必要上bga   了 风枪直接搞定

网友E:
屏是不可以烤的哦,进水的话都是要拆开来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肯定可以的,但是屏的话肯定不行啊。

电源能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烤箱 温度调低点 问题不大

怕把220v 烤坏了

网友F:
有用吗  感觉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烤箱,平时还可以烤面包吃

一看就是个吃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上bga   了 风枪直接搞定

谢谢  指导

网友G:
你说的电源是充电器还是电源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电源是充电器还是电源板?

电源板       驱动板  应该可以

网友:
如果说是充电器,进过水,又不确定好坏,建议直接换一个,以免把其他东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板       驱动板  应该可以

是,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A:
电源可以的,温度100来度就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用吗  感觉不靠谱

我晒过 还可以

网友:
用风筒 热风枪吹。

网友:
上BGA感觉是小题大做了吧

网友:
可以,烤板是可以,温度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是不可以烤的哦,进水的话都是要拆开来清。

屏烤了  是不是会炸

网友:
耗时间长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源可以的,温度100来度就没任何问题

一般  都是100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  都是100多度

那就完全可以没有问题的PCB板子承受温度够了

网友:
单层板 风枪吹吹就好了  别把 300大电容烤暴躁了

网友:
用吹头发的吹风机吹就可以,,显示器的主板上bga会起泡的,或者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晒干就行啦

网友:
屏进水要拆开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