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37 开机重启三次 然后7声报警没显示

楼主(2016-07-14):
DELL 15R-5537 板号LA-9981P REV 1.0 i5独显的 开机重启三次 然后7声报警没显示  内存换过  论坛上说是CPU问题 板载的CPU  有没人修过这个问题啊?   BIOS都刷过了   或者有这个BIOS上传一下 I5独显 四显存的   现在无从下手了

网友:
先弄桥,再说CPU

网友A:
这个CPU到过,焊了CPU能好,后来返修,放弃

网友:
四合一的CPU啊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到过,焊了CPU能好,后来返修,放弃

跟我这个情况一样吗?

网友:
手上有台3537,板号跟5537一样,是集成的也是报警7声,就是CPU脱焊了

网友:
那就是U的事

网友:
加焊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  5535的  7声报警  amd板载CPU

网友:
有没有人修好过啊。?

网友:
我手上的也是重启3到4次后7声报警

网友(2016-08-23):
我的电流0.4a 掉电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四合一的放弃吧  基本U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