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挑CPU现象求解

楼主(2016-07-14):
主板:P8H61-M LE
rev:1.03

此板用客人的I3-2100跑码挡69 72 0B等代码
而用我自己测试的G540则能正常点亮
经测试I3-2100在其他板上能正常点亮
一般修这种都是VID问题 但这板是有CPU供电而且能跑码的
BIOS已刷多个版本故障依旧
求思路

网友:
属于兼容性,很难搞的

网友:
确实有点奇怪  俩U的针脚一样  架构一样  功耗一样  都是集显等 只能说兼容问题  因为g540比i3-2100更新点

网友A:
我也 刚刚遇到一个h61不识别独立显卡的问题,最后换了显卡好了,老卡怎么用也不识别。

据说H61主板只支持2.0接口,而22nm都支持3.0或者是3.0阉割掉了3.0功能(这种CPU的北桥都集成在CPU中,北桥直接控制显卡插槽),这样的情况用在支持3.0接口的主板一点问题也,用只支持2.0接口的主板上22nm的CPU就会出现北桥对显卡控制的混乱,这样BIOS就认不出独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 刚刚遇到一个h61不识别独立显卡的问题,最后换了显卡好了,老卡怎么用也不识别。

据说H61主板只支 ...

这样啊 看来BIOS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遇上这样的问题还是不要去想它了

网友:
遇到过一些   530...540比较好测机

网友:
是不是他哪个翻包CPU的问题呢

网友:
兼容性的都懒得搞,,直接换

网友:
刷个   BIOS   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BOIS啊   cpu芯片问题啊 你试了没有

网友:
你看上两者CPU 电压有没有偏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