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61M S1 REV 2.1 CPU座针脚断针焊接

楼主(2016-07-14):
一GA H61M S1 的主板开机点不亮 测量各电压发现除集显供电之外 其它供电都正常 以为是BIOS问题(GA H61主板的BIOS坏得比较多) 上论坛下载BIOS刷过还是一样, 接下来再慢慢的看外观(这个步骤一般是放在第一的)  发现CPU座针脚有一根断掉一半  接下来就是接针脚了(大概花了15分钟才焊好)接好了以后迫不及待的上电 悲催 还是一样效果 跟着有点想换95836的冲动 仔细一想感觉不对 CPU电压都出来了 那么95836坏的可能性就稍微小点了 要证明芯片正常的话 此芯片必须有PGOOD信号  不测不知道 一测高兴得跳  19脚PGOOD为0V 上拉电阻DR460的另一端VCC3没想到也是0V 直接飞线到ATX的13脚上 再次上电  至此降龙18掌打完收工。

网友:
焊功很厉害 佩服

网友:
这个针挺不好焊的  楼主工夫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功夫也得,这个焊不好底就废了

网友:
确实 不是一般针线活能比的上
很好奇,楼主 你是用什么工具焊接金属针脚的 抹了焊膏吗?

网友:
集显不出电压的原因还是很多的。还是老规矩围绕cpu  供电芯片搞,先

网友:
很不错的焊工

网友:
我都是不焊,把原来的断针剪掉一截,再找个针,处理好后插入原来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焊的这个,好厉害的焊工,那么小

网友:
15分钟能焊好,我也是很佩服的
看到照片的放大程度 ,是不是楼主有什么放大镜来辅助

网友:
我就服楼主你这焊功 不过没有VR_RDY按理也就没有复位啊

网友:
厉害,可惜我近视眼焊不出这样的效果了

网友:
你这个技术活我做不来  眼睛都看成瞎子了  佩服

网友:
楼主   没看看   是  那根针   断了?  有些  断了  无所谓的!

网友:
神焊接啊,秒杀了

网友:
楼主焊功了得

网友:
能 说说 焊接这个的经验吗

网友:
一两个脚,可以焊,多就换坐了。

网友:
焊工很好,思路也清晰